MATLAB启动不了了 全是java????什么的怎么 回事啊 刚才截图太大了

楼主(2008-03-26):
启动截图如下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楼主:
妈的  没一个人会啊  真他妈垃圾论坛  草

网友:
把你电脑的主题改成windows自带的主题看能否解决。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重新再装一遍

网友:
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在安matlab了。

网友:
重装就好啦

网友(2008-05-06):
matlab的界面和m语言都是基于java的,此错误显示界面启动不正常。有可能是字符编码的问题

网友(2008-06-09):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将系统主题改为XP主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