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d sigma-delta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8-03-26):
请问我求系统稳定得到的结果(见附件),仿真电路图,但是积分器的输出变化很大,使积分器的增益下降.
都不工作了,要怎么调整我的ABCD参数呢?

我用第二个积分器算它的输入电压范围(用前面的参数B,D),再用这个电压范围,求第一个积分器的输入范围(信号范围),
得到的结果C<0.33(A约掉了).为什么跟上面的结果会不一样呢?纳闷ing...

还有,对于输入信号范围,可以用我上面的方法算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谢谢谢谢

网友:
second order has no stability issue.
u must take care not to saturate the integrators.

网友:
我印象中 稳定条件是 D>1.25*A*B
你去查一下二阶SIGMA-DELTA的标准结构

楼主:
按照非线性系统的稳定判据,比较器描述函数为4/πX,

线性部分设为G(S),非线性部分为N(X)--即为比较器

-1/N(X)=-πX/4   没有虚部,为实轴

G(jw)=[(BC+D)jw-D]/(jw-1)2---(平方)

要使G(jw)与实轴相交,w=0 或者w=sqr[(BC-D)/(BC+D)]

如果BC<D,则w不存在

如果BC>D,则w<1     (这个频率很小,不知道对于交流信号可以忽略吗?)

这两种情况下,G(jw) 与-1/N(X)都没有交点,所以一定系统会稳定

您说的二阶系统没有稳定性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那我这里形成正反馈是因为积分器饱和吗?是不是应该用rail to rail 的输入呢?

网友(2014-08-14):
请教一下sigma-delta modulator如何用matlab建模啊?用simulink建模怎么样看功率谱密度图像呢?
QQ:271594323;hunanchen0909@163.com
谢谢关注

网友(2015-03-09):
按照非线性系统的稳定判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