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关于双向差分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我现在在做一个高速串行全双工通信的实验,但我现在的ALTERA  Str 2 GX 开发板只能支持半双工的LVDS差分接口!
请教高人 如何在两根线上实现双向差分呢??
用别的FPGA开发板也可以....只要能支持双向差分I/O口就行...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我以前查过了 不过那些文档PDF 说的都一样
SelectIO 输入/输出块 (IOB) 每个IOB是用户可配置的,可以用做输入、输出或双向I/O。所有的I/O支持单端和微分电标准。
  • 单端电气标准 支持LVTTL, LVCMOS (3.3V, 2.5V, 1.8V, and 1.5V), PCI (33 和 66 MHz), PCI-X, GTL 和 GTL+, HSTL 1.5V 和 1.8V (I, II, III, 和 IV级), SSTL 2.5V 和 1.8V (I 和 II级)。
  • 差分电气标准支持840 LVDS, 扩展LVDS (2.5V), 总线 LVDS, ULVDS, LVPECL 2.5V, 和超级传输(LDT)。 所有I/O 均可配置为无任何替换限制的差分I/O,以增强灵活性。
  • 内置双倍数据速率输入和输出寄存器,可以实现DDR和QDR接口。
  • 17个I/O Bank支持具有独立参考电压的多电压电标准

文档说的很含糊,一般的IO口双向是肯定没问题的但差分的就不一定了.......
象里面说的总线LVDS  根本没说是否双向,单向的连接多个设备也可称为总线形式的!!
只有在你具体进行引脚设定的时候才知道

网友:
我用过,但是是自己做的板子,说支持LVDS传输的形式,是另外加的LVDS的电平差分转换的新片MAX3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