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PS笔试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题目βnpn=99,
VA=150V,
VBE=0.64V  WHEN IC =10uA

Design R such that Vout=2.5V.、

怎么确定Q4和Q7的电流啊

网友:
IC是什么电流?从最左边的电路可以算出电流100u左右,忽略欧拉效应和基区电流中间两路电流为100u,而最右边为5*100u左右电流,搞不明白IC=10u是哪个电流?

楼主:
但是VA的这个条件都没有用
那个RO=VA/IC   可能是指的这个吧
而且PNP的B值也没有告诉
我还是对这个题目表示困惑

网友:
sorry,没仔细看,IC=10u应该是Vbe=0.64时,可以算出Is
我觉得这个题目的目的,就是通过最左边的支路精确计算出这一路的电流,后面的几个支路只是1:1:5的镜像作用

楼主:
对了 为什么你们都说最后面的那个管子电流比例是5X了?? 能不能详细说下了  那个Q7和前面的管子也形成了电流镜????

网友A:
不知道上面给的belta, VA有什么用。如果说忽略基极电流,我认为,I(Q1)=100uA, I(Q2)=200uA,I(Q7)=5*I(Q2)=1mA.所以我觉得R应该取2.5Kohm.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认为 Q5 Q6 Q7 可以构成1:1:5的电流镜~ 我觉得是不行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知道了 Vbe Ic 并不可以准确计算出Is, 实际还需要考虑Ic =K*A*is*f(vbe)的K不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上面给的belta, VA有什么用。如果说忽略基极电流,我认为,I(Q1)=100uA, I(Q2)=200uA,I(Q7)=5*I(Q2)=1mA.所以我觉得R应该取2.5Kohm.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它这些值都是凑好的,ic(q1)=100ua,输出1ma取2.5k
但是考虑beta 和va,可能电阻需要稍微大一点,到2.6k或2.7k什么的

网友:
不知道IC是做什么用的,个人觉得VA是没有什么用的,粗略估计可以得到输出电流为1*2*5*0.1mA=1mA,所以R大概为2.5K

网友:
手算很难解。IC=10UA,是用来计算IS的,然后可以计算最左边的电流,这不好解。
粗略是1:2:2:10,得最右边电流约1MA,2.5K电阻。

VA=150,可以不考虑early effect,B=99,也大。但PNP的却没有给?????????所以有了上面的近似想法

关注中

网友:
我所在的用户组无法察看

网友:
哈哈,我们公司的笔试题目。

关注,呵呵

网友:
利用跨导线性原理(TLP)可以确定Q7的电流,即:对偶数个BE结,顺时针方向的所有发射结电流密度的乘积等于所有逆时针方向的发射结电流密度的乘积。

网友:
即Ic=(5-0.7)/43K=10uA,Ic7=5Ic6=10Ic1=100uA,R=2.5/100uA=25K。

网友(2008-07-16):
貌似不是很难

网友B:
同意这个答案

即Ic=(5-0.7)/43K=100uA,Ic7=5Ic6=10Ic1=1000uA,R=2.5/1000uA=2.5K。

对于其他一些参数的含义,我的理解如下:
其中0.64V下10uA其实就是暗示0.7V下为100uA,0.64V+26mV*(ln10)~0.70V
VA=150提示可以忽略基区宽度调制效应
Beta=99暗示可以忽略基区电流影响
输出级工作点收到中间一路下面的晶体管Vbe的钳位作用,应该等于中间一路上面晶体管的Vb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个答案

即Ic=(5-0.7)/43K=100uA,Ic7=5Ic6=10Ic1=1000uA,R=2.5/1000uA=2.5K。

对于其他一些参数的含义,我的理解如下:
其中0.64V下10uA其实就是暗示0.7V下为100uA,0.64V+26mV*(ln10)~0.70V
...

学习了,看看

网友(2009-09-19):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个答案 即Ic=(5-0.7)/43K=100uA,Ic7=5Ic6=10Ic1=1000uA,R=2.5/1000uA=2.5K。 对于其他一些参数的含义,我的理解如下:其中0.64V下10uA其实就是暗示0.7V下为100uA,0.64V+26mV*(ln10)~0.70V ...

VA, BETA都需要考虑
我算的R~=2555K左右哈

IC5=IC6=192.74UA
IC7=978.15UA
IC4=200.6UA

IC2=97UA*2*(1+3.6/150) =198.656UA          <=       IC1=(5-0.7)/43K *33/34=97U

设三个未知数(IC5,IC7,IC4),然后建三个方程
分别是Q2处的电流, Q4处的电流,和VBE5+VBE3=VBE4+VBE7,最后这个VBE4,VBE7要考虑early电压修正,即IC=(1+VCE/VA)*IS*exp(VBE/VT)

烦请高手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