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问题如何设计?

楼主(2008-03-26):
我现在要用VHDL设计一段控制程序,要用到几个ram和寄存器完成一些参数的存取,由于没有外部存储器,所以我打算用FPGA做这些ram和寄存器,那么我设计这些ram和寄存器的程序应该放在总程序的什么位置呢?控制程序是用状态计设计的,我可不可以在结构体开始部分例化这些ram和寄存器,然后在某一状态调用的子程序(函数或过程)中调用这些例化?
      请各位给点建议吧,如果哪位有类似程序的例子可否分享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再补充一下问题:可不可以状态机套子程序(函数或过程),再在子程序中使用状态机和其他子程序,如此多层嵌套使用?这样编程对最后综合有影响吗?

网友:
FPGA里不是有RAM的资源利用么,直接用好了。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说怎样调用啊?我在datasheet里只看到介绍这些block memory功能的描述,没有讲怎么调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下问题:可不可以状态机套子程序(函数或过程),再在子程序中使用状态机和其他子程序,如此多层嵌套使用?这样编程对最后综合有影响吗?

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应该都是越简单明了越好,也许你这样调来调去,看起来玩地很眩,但对你的设计来说应该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应该都是越简单明了越好,也许你这样调来调去,看起来玩地很眩,但对你的设计来说应该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不是我想这样调来调去,而是我要完成的功能太复杂,很多步骤又有很强的时序要求,所以只好不停的使用子程序和状态机,可能是我脑袋不够灵活,想不出既简单又稳定的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