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PWM输出X,Y和Z三个方向的波形?

楼主(2008-03-27):
目前已实现用PWM输出脉冲周期和脉冲宽度可调的波形,
但不知道如何实现不同方向波形的输出,
烦请大家指点以下,不胜感谢!

网友:
我还不知有个Z方向的波形,汗啊

楼主:
呵呵,经常可以看到三相PWM的嘛!
貌似有个相位控制逻辑,但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三个方法各用一个。

网友A:
请把问题讲清楚一点

如果你需要的是三相电压/电流的PWM脉冲,你通过设定三个定时器的计数启始值来获得三相波形的相位关系(SVPWM算法);
如果你控制的是三维空间(迪卡尔坐标系下)的XYZ方向的步进电机驱动脉冲,你需要通过空间位置来确定你需要的PWM脉冲波形。

楼主(2008-04-28):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的是三相电压/电流的PWM脉冲,你通过设定三个定时器的计数启始值来获得三相波形的相位关系(SVPWM算法);
如果你控制的是三维空间(迪卡尔坐标系下)的XYZ方向的步进电机驱动脉冲,你需要通过空间位置来 ...

呵呵多谢。
我所需要的是三维空间的XYZ方向的波形。

网友(2010-01-02):
三路pwm,那就用三路定时器

网友:
x,y,z三个方向的?有研究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