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8-03-27):
本人刚刚开始接触PLD和FPGA,从别人那里弄了一套lattic的开发板和一个1016E的片子,自己对照书中用VHDL写了一个状态机转换的逻辑,仿真的效果很好,然后用VM下载到器件里去,中间提示过有警告,说什么VCC和GND浮空,测试发现输出的PIN上都是低电平,未定义的PIN都为高阻。难道在VHDL里还需要定义VCC和GND?
是不是我在哪里没有配置好啊?请各位在以前的学习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话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输入输出有没有映射到管脚呀??

网友:
大多时候可以不理会这些警告

楼主:
哈哈,今天终于自己搞定了,也谢谢楼上两位,原来1016有个ISPEN的使能端,我把开发板接在电脑上时,使能端为低电平一直是写入状态,除非拔掉连接线或是自己在使能端加上高位电压,1016E才进入工作状态,真是有点小白,不过这样的东西用过一次后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