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M验收规范,PCM的中文意思/英文全称是什么?

楼主(2008-03-28):
常用,但就是不知道PCM是什么的缩写
谢谢啦

网友:
PCM=pulse code modulation,脉冲编码调制

网友:
LZ好像问的是关于工艺参数的吧!?

楼主:
不是脉冲编码调制的PCM
是流片时,厂方给的工艺验收规范
里面是元件参数的范围,
如果流片出来,达不到要求,就是厂方工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常用,但就是不知道PCM是什么的缩写
谢谢啦

不会吧!没有人知道啊?
流片时厂方肯定会给这么个东西
那位大虾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Process control monitor 工艺控制监测,不一定对,反正是在晶圆上用来测试工艺参数是否符合的

网友A(2009-05-23):
通产会在划片槽中做几个器件,在芯片制造好后,通过测试,可以知道晶圆的工艺是否符合标准,或者处于3 sigma的啥位置。

有些公司需要额外的地方,有些地方做在划片槽里。

网友(2009-09-22):
引用 网友A:
通产会在划片槽中做几个器件,在芯片制造好后,通过测试,可以知道晶圆的工艺是否符合标准,或者处于3 sigma的啥位置。 有些公司需要额外的地方,有些地方做在划片槽里。

you right point!

Integrated circuit process control monitoring (PCM) data and wafer ...    3 sigma or 6 sigma

网友(2010-12-22):
Process control monitor
用来监控晶圆的均一性和偏差的

网友B(2024-05-08):
引用 网友A:
通产会在划片槽中做几个器件,在芯片制造好后,通过测试,可以知道晶圆的工艺是否符合标准,或者处于3 sigm ...

请问做在划片槽里的话划片的时候岂不会把这些测试器件划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做在划片槽里的话划片的时候岂不会把这些测试器件划坏了?

都测好了, 封装的时候也不需要了, 为啥不能划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测好了, 封装的时候也不需要了, 为啥不能划坏呢

但是测试也需要划片之后才能测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测试也需要划片之后才能测试呀

建议你看看CP和FT测试有啥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CP和FT测试有啥不一样吧

“CP是(Chip Probe)的缩写,指的是芯片在wafer的阶段,就通过探针卡扎到芯片管脚上对芯片进行性能及功能测试时候这道工序也被称作WS(Wafer Sort);而FT是Final Test的缩写,指的是芯片在封装完成以后进行的最终测试,只有通过测试的芯片才会被出货。”
明白了,谢谢,之前不知道还有在晶圆上测试的方法,接触到的都是FT。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测试也需要划片之后才能测试呀

探针台,整片wafer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