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rc错误

楼主(2008-03-28):
用Astro做完search&repair后,进行drc检查报met1的min spacing,notch,fat wire错误,到版图里看了一下有min spacing 错误的地方power rail之间的高度与stdcell的高度不一致,不知道是否因为power rail间距离的不同导致了min spacing的错误,请论坛的大牛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2009-11-27):
回复 网友A:

同问啊楼上的,以困扰很久了

网友:
如果是正常flow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metal1的rail的间距就是row的高度

网友:
可能你设定的ring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