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我最近要做微弱低频电压的放大,因此输入阻抗要做高。但放大器要求噪声性能好,一般高频做低噪声放大要求阻抗匹配,我想问下在低频阻抗不匹配对放大器噪声性能影响大不??

网友:
我也是菜鸟一个,同问?
如果是低噪声,是不是该匹配放大器的噪声指标呢?
阻抗匹配只是传递更多的能量给下一级,和噪声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