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实现哪些功能?

楼主(2008-03-29):
刚学完的单片机课程,感觉好像都是在把数据在RAM呐,IO口呐捣来捣去,不知道在实际中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因为现在要做课程设计,所以请教下大家做个什么东西比较好呢,想要有点难度的,

网友:
可以做的东西非常多,但主要是做控制类的.因为单片机的性能有限.具体可以自己搜索下.

网友(2009-05-17):
功能很多了

控制,数据采集,通信等等

网友:
单片机可以实现想做的任何功能,只要单片机支持。

网友:
楼主喜欢有难度的,好

网友:
感觉是正确的,任何数字处理都是数据的搬运过程.
想要难度,好......
做个数字语音回放,有AD和DA和MEMORY......

网友(2009-12-24):
单片机可以做很多东西,主要是结合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及外围芯片组成系统。难度不是做什么东西,而是对硬件的理解,特别是各个部分之间的时序理解。

网友:
啥都能做,特别是控制,当然一般的计算也没问题。

网友:
单片机用在控制上是最合适的,比如楼主可以做个带键盘和显示屏的数字电源

网友:
可以作许多东东呢

网友(2010-01-26):
既然是课程设计估计规模不要太大,要不用数字温度计做个测温的电路试试,然后可以加个红外传给中央处理平台,
只是一个建议,因为之前自己做着玩弄过!

网友:
单片机长处在控制,楼主应该做两个实际的东西实践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做的东西非常多,主要看实际应用中的要求

网友:
学习更多的单片机创新知识,登陆http://www.globalsca.com/hdbd/mcu/Enroll.html

网友(2010-05-19):
这个能实现的功能太多了

网友:
可以作个简单的智能遥控车

网友(2014-09-06):
控制,数据采集,通信功能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