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提图中遇到的问题,供大家讨论

楼主(2008-03-30):
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下图是本人在提一块芯片版图时遇到的情况,蓝色的部分是poly,呈块状,弯曲的部分是有源,两端分别与金属相连后连出,两端没有短接,PLOY也通过接触孔连出,问题是:如何提这部分版图,是提为有源电阻(注意弯曲的是有源区而不是poly)还是提为MOS管,若提为MOS管,W/L怎么计算。

网友:
大的倒比管.工作的时候可以看做是电阻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还是提为MOS管,弯曲有源的长度为MOS管的长?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it is because for W/L <<1, the impedence is very large, so it can be used as a resistor

网友:
把它看作MOS管,w很小,l很大

网友A:
有源区的宽度就是w, 弯弯曲曲的加起来就是l,恭喜加入反向的行列!

楼主:
兄台也是反向的?

引用 网友A:
有源区的宽度就是w, 弯弯曲曲的加起来就是l,恭喜加入反向的行列!

建议兄台建设一个反向QQ群,汇集各路盗版高手以助行列在中国特色和谐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稳步前进!!!

网友:
倒比管 其实也就做电阻用

网友:
典型的倒比管,很多地方可能用到,用得比较多的是启动电路中。还有需要得到一个较大的偏置电压。

前面楼主说得对,其实也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

网友:
国内到处都在做反向。遍地开花

网友:
拐角的计算是个小问题!

网友:
埃.提图还好点。分析提出来的电路就麻烦了

网友(2010-06-01):
倒比管做电阻

网友(2010-10-26):
poly在上面,有源区是弯曲的?你确定poly是一大块方形的吗?
CMOS工艺 有源区是定制作器件的地方,先长poly,再自对准做diff,你poly都盖上了,做diff?
我逆向过一个倒是NWELL电阻,用poly做sheiding layer

网友:
有源区的宽度就是w, 弯弯曲曲的加起来就是l,恭喜加入反向的行列

网友:
一般情况还是按照MOS管提取吧,不过下面可不是有源,最多有调整Vth的杂质。好像有的书上也算有源区,没看到过定论

网友:
依然还在反向领域拼搏的同志们!有机会的话赶紧转行吧!!!!

网友(2011-06-22):
受益匪浅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

网友(2020-07-27):
提成倒比mos管,我也是做反向的,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