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仿真求助

楼主(2008-03-30):
小菜鸟想问一下,用quartusii集成的仿真工具仿真时,怎么样设置输入信号的波形  如下图中的en信号与rst信号应该如何设置啊!

网友:
选中en。在工具里找到正弦波,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找本书看看:)
一般是选中你要编制的信号,然后从左侧信号栏选你需要的
建议自己大胆的用,动手做下就知道的

网友:
就选中那个引脚  然后在左边的图标离设置

网友:
建议选择通用的仿真工具,最好用主流的三大软件。

然后用Testbench实现。

网友:
点中信号名,右键会出现overwrite 按要求加入想要的波形,

网友:
麻烦你看看自带工具的指南或帮助!!
这个论坛不要问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好不!什么叫EETOP啊,top的含义知道不?????

网友(2008-05-02):
自己动手试试,不要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