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在运放中用MOS电容来代替电容电阻来补偿的话,由于D和S连接在一起,是不是mos管应该处于线性区了?

等效的电容值应该=Cgs+Cgd=0.5*Cox*tox+0.5*Cox*tox

网友:
我想也是这样的, 当然要求Vgs>Vt吧.呵呵

网友:
仿真下看看那个电容多大好了。

楼主:
就是在低压设计中Vgs>Vt这个条件不好满足啊!

网友:
請問正確答案嗎?         我以為是WLCox

网友:
我认为是W*L*Cox  ,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 thomas  lee 上好像又说哦

网友:
小心使用,moscap栅电容可是非线性电容。

楼主:
电容是WLCox,我写错了。

网友:
MOS电容非线性。以NMOS为例
栅对背栅负电位时,电容值正常,直到栅电位为0。栅电压由0变正,但小于VTH时,电容变小,因为串联了一个耗尽电容。之后,MOS反型,强反型。强反型后,电容再次变为正常。

具体参考Razavi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好像是第二章的。也可参考<The art of analog Layout>.第六章,电容,讲 电容的电压调节特性。

网友:
很有道理,有人能更详细

网友(2010-06-04):
好像情况有很多了,处于截止区的也可以。好像拉扎维的那本书上有讲到!

网友:
按照楼主说的,电容应该是出于3个区,可以看拉杂为的书

网友:
再或者看下LC_VCO方面可变电容的资料,就可以明白了。呵呵

网友:
大虾,可以分享一下第二本书的电子版吗?谢谢~~ 13# ives

网友: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一定要保证vgs>vt,否则电容会很小,补偿就不够

网友:
管子使用耗尽管,就可以不用考虑偏置的问题了

网友(2010-08-03):
razavi,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