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调电路管子的尺寸的

楼主(2008-03-30):
到现在为止,总觉的自己是根据simulation的结果来调电路的管子尺寸的,似乎将simulator当成了设计工具,而不是一个验证结果的工具.

网友:
u can use overdrive voltage and drain current to decide the W/L ratio

网友:
估出mu Cox,lambda約多少,再代公式!

网友:
先對製程用simulation作分析

网友:
用matlab 做curve fitting找出mu Cox,lambda,Vth的大小

网友:
可以將simulation的Id v.s. vds 等curve point data輸入到matlab再用curve fitting!

网友:
遺憾的是這樣做只是一階近似,現在的新製程bsim model parameter好幾百個,光用基本公式無法解釋,

网友:
所以還是得依賴simulation!

网友:
you can not always simulate the circuit until you can analysis it

网友:
根据工艺参数大概估计一个值,然后再调,重要的是要对其变化趋势有个宏观把握

网友:
agree #11 and #12

网友:
知道大概的趋势,在通过仿真器微调吧

网友(2010-02-07):
理论指导实际,理论很重要

网友:
恩?还要用到matlab?

网友:
当然要依赖simulation 手算太累了

网友:
先要知道管子的参数,然后确定工作区域,然后算。
模拟是用来调节的。而且计算了以后,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调

网友:
主要是要知道该怎么调

网友:
没一个人说到重点。。。

网友(2010-12-20):
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网友:
要先知道μCox的值才能算,我都没算管子尺寸,大概调下尺寸得到需要的电流和Vdsat就可以了,我觉得计算出来的和仿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写差别,干脆就不去仔细算了

网友:
感觉知道μCox、lambda也没什么用。。simulator仿真的模型跟手算模型差别太大了。。

网友:
用仿真来设计啊,跟着感觉走

网友:
乱调那可不行。。。

网友(2011-03-18):
高手都怎么调的啊?

网友:
我一般是先仿真看一下结果,根据得到的不同节点的结果与理想值不同的,再计算知道大概的趋势,然后修改。说实话我也很想 知道究竟怎么样计算w/L比较好,我也没有找到好方法。
继续关注……

网友(2013-07-29):
学习中,调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