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san ram compiler 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有人使用过artisan linux版的2005 ram compiler吗,是不是只能在redhat 7.2上用,redhat as3或者as4不支持吗?这个应该直接解压缩就可以用了吧?需要license和设置环境变量吗?哪位大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直接解压缩就可以用的!

楼主(2008-05-22):
问题找到了,确实是platform的问题

网友:
RAM Compiler 有出 Linux 版吗? 我怎么只看过 solaris 版 ….

网友(2009-11-27):
90nm的肯定有Linux版的

网友(2011-02-03):
学习学习.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