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ndgap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设计出来的bandgap的工艺角偏差较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这些偏差?一般其中使用的电阻取多大的阻值?

网友:
the resistor value depends on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your bandgap spec.

网友:
根据电流大小确定电阻。

楼主:
重点是工艺角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现在使用的是SMIC 0.18u的工艺,用TSMC 0.18u的工艺同结构工艺偏差明显要小

网友(2010-12-09):
兄弟,你这工艺角包括双极的晶体管吗

网友:
电阻的matching做好一点

网友:
bipolar电流不能太小了

网友:
受CORNER影响是必然的。感觉还是看工艺吧。

网友(2011-01-10):
受工艺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