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与CPLD接口

楼主(2008-03-30):
请问大侠,
我想做单片机与cpld的简单接口
读数据的硬件设计,
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请指教!
我想是不是要接到单片机的Ale,we,rd 引脚呢?

网友:
控制脚都应该接到cpld上

网友:
想怎么和单片机通信就怎么接啊

单片机并口传数据,接p口
单片机串口传数据,接uart(rxd,txd)
至于你说的,好像是扩展memory时要接的线,你如果把cpld的接口做成memory的接口也可以接啊。

楼主:
难道在两者直接连接就可以吗?
不用加上拉电阻什么吗?
谢谢!

网友:
直接连就好了,注意信号电平和是否需要三态输出。

网友:
可以都拉出来,就算不用也可以做其它的用途

楼主(2008-05-01):
谢谢各位了。有好的建议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