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里面怎么进行temp扫描仿真?

楼主(2008-03-30):
想对基准进行温度扫描仿真,但是输入.temp -40 125 5语句后只仿真-40,125和5摄氏度着三个温度,而不是想要的线性递增的扫描仿真。温度扫描的语句该怎么写了?

网友:
.dc temp value1 value2 increase

网友(2008-06-25):
根据需要选择以下几种方法之一:

  1. .dc temp -40 125 5
  2. .tran 1n 10u sweep temp -40 125 5
  3. .temp -40 0 25 70 125

网友:
很多方法,看用册上有!

很多方法,看用册上有!

网友:
一定要  看手册

网友:
.DC sweep temp 0 70 1

网友(2012-07-14):
4楼很强大

网友(2016-03-29):
瞬态扫描不能有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