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什么芯片可以将3.3V转换为5V,16位的。

楼主(2008-03-31):
请问:什么芯片可以将3.3V转换为5V,16位的。74LVC16245和74LVT16245行吗?

网友:
3V->5V这样转法是不是直接上拉就行了?

网友:
74lvth16244/5

网友:
3.3v 可以驱动 5V器件
如果扇出比较大,可以用“164245”来驱动。该片子可以一侧接3.3v电源,另一侧接5v电源。

网友:
sn74lvc16t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