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ford 接口芯片方案,VIA Wifi模块方案,Yitran PLC芯片方案,Catalyst 芯片

楼主(2008-03-31):
代理Oxford 相应的接口芯片,VIA WIFI 芯片,Yitran PLC芯片,及CATALYST如:
PCMCIA CDMA/GPRS无线上网卡解决方案---OXCF950B, OXCFU950B 该方案方案是采用高通通讯芯片与OXCF950芯片一起实现,是目前市面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无线上网卡实现方案。OXCF950B芯片在该方案中实现Notebook端到高通芯片组的桥接。相比于竞争产品,该芯片为TQFP超小封装,性能稳定可靠,价格上也有很大的优势。

金融终端、工控、嵌入式等领域多串口设备方案---OX16PCI952/954/958,OX16C954,OXmPCI954 该系列芯片实现PCI/mPCI转接16c950高速UART的桥接控制,可用于金融终端、工控、嵌入式等领域串口设备领域,可以完整替代PLX公司型号为9052/9054的高速UART芯片。目前可以提供单芯片PCI转2/4/8UARTs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配合使用OX16C954实现扩展UARTs的方案,最多可以提供拓展20UARTs的参考设计方案。目前perle,moxa,sunix,研华等一线的多串口工控设备厂商都在使用此系列高性能芯片实现其相关产品设计与生产。

产品目录: SERIAl BRIDGE:OXCF950,OXCB950,OXUSB954/950,OX16PCI954/952, OXmPCI954/952,OX16C954/950.实现从CF/PCMCIA/Card
Bus/USB/PCI/mPCI等接口到串口UART/并口/Local Bus的转换。OX12PCI840,OX9160/9162实现PCI转并口/Local Bus接口。
FIREWIRE:OXFW911,OXFW911+,OXFW912,OXFW922等ieee 1394A/B 到 ATA/ATAPI接口转换桥接芯片。火线外部存储芯片业界领先。

SATA:OXU921S,OXU921DS,OXU921DSE,OXUF924DSA,OXUF924DSB,OXUF924DSE 实现从USB2.0/1394A/1394B到SATA的桥接,提供RAID方案。

USB OTG:OXU140CM,OXU210HP,以及TDI的USB产品:TD1120,TD6100,TD243, TD242LP,UHC124等芯片.(注:TDI为USBIF主要参与者,USB业界领先,2005年10月该公司被并购到Oxford Semiconductor).
High Speet Storage IEEE 1394 FireWire and USB 2.0 storage solutions:
OXU921S: USB2.0 to SATA Bridge,

OXU921DS: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1DSE: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UF924DSA: IEEE1394A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4DSB: IEEE1394B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OXUF924DSE: IEEE1394B and USB2.0 to Dual SATA Bridge with encryption,

OXFW912* IEEE1394B (Firewire800) to ATA7/ATAPI IDE Bridge + Integrated Flash and Hardware Striping

OXFW911plus* IEEE1394 to ATA7/ATAPI IDE Bridge + Integrated Flash and Hardware Striping Fire Wire Audio IEEE 1394 FireWireAudio solutions

OXFW970 7.1 channel out - 2 In, streaming audio FireWire controller

OXFW971 16-Channel Streaming Audio FireWire I/O Controller with MIDI and S/PDIF PCMCIA/CF转UART(串口);
PCI转并口、多串口、LOCAL BUS等;IEEE1394转IDE;CARDBUS 转串口;USB、LOCAL BUS转多串口UART;都是单芯片方案,方便开发,欢迎选用。 Serial Communications UART/parallel port controller

吴昌江(Jesse Wu)  MT:1303218067  MSN:jesse-wu@hotmail.com

网友(2008-08-15):
runescape gold

They strive to offer the fastest and most reliable service on the web for all your gaming needs.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24 hours a day runescape gold, 7 days a week by phone, live chat and email. They work hard with their suppliers to offer the lowest prices they can. If you find a lower price somewhere please let them know and they will try their hardest to match it. The smoke Dungeon, located west of Pollnivneach, is a big part of the Desert Treasure Quest, and it is also a good place to train on Fire giants.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within the Smoke Dungeon runescape money, but some are unknown. It is famous for being the home of the Dust Devils and is also home to one of the monsters you have to fight during the Desert Treasure Quest.As said in the first paragraph rs gold, there are things lurking in the depths of this dungeon that few know about. The things hidden within this dungeon are Fire Giants. Fire Giants are often killed in the Waterfall Dungeon which is normally very crowded, but within the depths of the Smoke Dungeon are several Fire Giants runescape gold. Four of these Giants are all in a room together which make it the best place to Melee Fire Giants outside the Wilderness.

网友(2009-11-07):
gggggggggggg. 3# wxf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