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fpga内的block ram

楼主(2008-03-31):
我的程序里要多次使用ram存取参数,请问怎样调用fpga中自带的block ram呢?我用 的是altera的片子,datasheet上只讲了m4k的功能,没讲怎么调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如何使用QUARTURS自带的IP核生成RAM模块,这种调用在程序中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小弟从没用过ip核这玩意儿,还请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在工具条内 ,有megacore wizard这么个工具产生 IPcore。
可以编辑已有的  ,也可以从新生成。

网友:
产生的文件可以 作为模块例化 。这样就可以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条内 ,有megacore wizard这么个工具产生 IPcore。
可以编辑已有的  ,也可以从新生成。

我的工具菜单中怎么没有megacore wizard呢?

网友:
兄弟有的,看这里

楼主:
再问一下,用wizard生成的ram在主程序中如何调用呢?是否是在主程序中进行例化?或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

网友:
推荐一个

使用FPGA和IP Core实现定制缓冲管理(图)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7-4-14/11800.html

网友(2009-03-24):
也想知道如何使用FPG自带的ram.

网友(2009-06-17):
me是想在RAM中存点数据,用来验证后面程序。。。

网友:
恩 ,还是找个基本的教材学习一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