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机套状态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当顶层状态机使用了时钟信号作process的敏感信号后,底层状态机还能用时钟信号作敏感信号吗?这样的设计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在哪一本书上看见过不能这样使用的吧~~

网友:
状态机套状态机要是如楼主所说,只能说明你对状态机还很不理解

网友:
《Advanced FPGA Design>中有相关的例子的

楼主:
给个明确的回复好吗?楼上的回复看不懂啊,到底能这样用吗?

网友:
很多应用都是套用的了。

网友:
Process和Verilog的always是同一码事情,从真实硬件上理解,可以简单的说,always描述的东西是最小的硬件独立单元,那嵌套了又是什么东西呢???
状态机是在满足一点的条件(函数)下,从一个状态跳到另外一个状态,同步状态机的话是当条件满足时,由时钟沿将一个状态推到下一个状态,状态机的每个状态都可以输出特有的信号,在两个状态机之间可以用这些信号来握手,比如甲状态机状态1的信号输送给乙状态机,使乙状态机从状态1到了状态2,乙在状态2时,又输出一个信号给状态机甲,这样状态机甲假设应此跳到了其他状态。
随便下段最简单的UART代码,可以看见状态机中嵌计数器的,计数器也是状态机,就是特别点,自己好好看看,这个练练手后就自然理解了!!

网友:
大家要厚道一些,别老泼冷水。人都有个过程吗,都不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奇怪,你的状太机还用的时钟不一样?你能不能把问题说具体一点?

网友(2009-09-27):
楼主问这个问题,说明对状态机还不理解,或者问题不清晰,我的理解有问题。

状态机是处理状态转换,下面可以层层嵌套,当然还可以用时钟处理下层。

网友:
不懂,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case语句嵌套着case语句,里面的case语句肯定不是状态机?

网友:
突然发现这贴好老啊,看样子是没人来回答了!

网友:
状态机是一个时序结构,也是流水线的原型,如果能够理解d触发器的原理,就比较好理解状态机了

网友:
所谓状态机套状态机的说法,我想只是一个很大的状态机被分成多个小型的状态机的问题,状态机之间传递控制信号,下个状态机对这些信号敏感。从软件开发的角度看,也就是模块划分的问题,不要想得太神秘。

网友:
很显然在同步数字设计,时钟信号是贯穿所有时序模块的,状态机是时序模块,当然需要时钟。

网友:
个人理解所谓的状态机嵌套就是两个状态机之间的交互,两个状态机产生的信号相互影响罢了。

网友:
举个例子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
夏闻宇的verilog中的例子讲的很清楚
很多都是状态机嵌套的,我也忘得差不多,得翻书了

网友:
你是在以c语言的执行方式理解verilog语言
c语言是程序设计语言,不管是多任务还是单任务操作系统,在同一时刻只可能有一条语句在运行。
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所以得语句都是并行的,所谓的串行语句也只是为了让条件判断语句跟易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