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源管理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现在DC-DC的片子效率很多都在98%以上了,
那现在电源管理关注的还是效率马? 多少的效率才是业界的目标呢?
  现在的主流产品的效率又是多少?
   除了效率,电源管理在性能上还有哪些方面要关注呢?(小尺寸,底成本除外)

网友:
效率是最重要的指标

很多片子的标称效率都有水分

网友:
个人认为DC-DC除效率以外还有许多性能上的参数需要考虑,比如负载驱动能力,当输入固定时,输出能提供多大的负载电流很重要。再如启动电压,越低越好。另外还有输出电压精度控制在多少百分比范围内,低输出电压温度漂移,静态工作电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DC-DC常用在消费电子产品中,静态电流大小直接影响电池时间),还有外围电路不能太复杂,不然也占电路板面积。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观点  现在98%的效率基本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