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ALTERA PCIE STRATIX II GX开发板的吗?

楼主(2008-03-31):
最近正在学习使用ALTERA PCIE STRATIX II GX开发板,遇到些问题,查了论坛也没有相关的帖子,请问有没有人用过啊?
遇到的问题:
    1.使用signal tap ii 下载sof文件不成功,按照说明做了s6开关的设置,也不行,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设置的?
    2.使用开发板附带的性能测试程序,找不到开发板,说有个inf文件安的不对,也不知道安在哪啊?
要是有人知道,麻烦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下载SOF还要选择接口类型:串口/并口/JTAG 。
板上的配置芯片 和综合时选项是不是一致

网友:
性能测试程序(PC端)要与相应的FPGA编程文件对应,最好把相应的pof编程进FLASH中,PC重启后安装相应的driver即可......

网友(2008-08-07):
请问该板的资料全吗,联合开发一下。
有意请回复。booker19@163.com

网友(2009-05-07):
没玩过这款开发板,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1-02-14):
也想试试

网友(2011-08-12):
能给一张原理图吗该板子的li-chun---y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