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要考虑哪些仿真?

楼主(2008-03-31):
小弟在教研室负责振荡器这一部分,为了保证电路能正常工作,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说说,哪些仿真必须覆盖到。
我现在只考虑了TRAN仿真,以及电路启动、频率与功耗。感谢!~

网友:
PSS,扫描调谐曲线
PSS+PNOISE,仿相噪

网友A(2008-08-26):
请问怎么样仿相噪?
呵呵呵,我也做这样方面的,没放过这个,还望moorehuang教教了啊,先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样仿相噪?
呵呵呵,我也做这样方面的,没放过这个,还望moorehuang教教了啊,先谢谢了啊

用spectre

网友:
是用pnoise吗?

网友(2010-08-04):
我也是来学习的   等待高手过来指教

网友(2012-03-15):
我也在做,电路不起振,烦死了

网友:
振荡器有几种,LZ说的是哪种?
个人觉得tran只是最后的检验。你不能企图做所有管子设计时都来个tran仿真。各个功能块要验证各个功能块的特性。

网友:
学习啊,要让电路起振要满足什么条件了

网友:
可以在振荡器上加一些扰动,如果还不起起振,就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2012-05-23):
哎,我是用三极管加个偏置,三极管自己都会振,不知道在振荡器中三极管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