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linux系统下安装cadence仿真时找不到工艺库

楼主(2008-04-01):
错误信息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2;SPICE Reader failure; see SPICE Reader log file "input.spplog"

input.spplog里面显示的是
//-FATAL EROOR-// SPICE Reader: Library or section not found
//-FATAL EROOR-// SPICE Reader:"我工艺库的路径";line955:syntax error caused by"";

可我看了下工艺库第955行是最后一行空白行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cadence 我已经重新装了一次,还是报这个错。

网友:
那个版本的cadence?那个版本的 linux?

网友:
redhat的版本呢?7.2 ? 8.0? as3? as4?

楼主:
是9.0

网友:
as3好,
安装完后设置好环境变量就ok
9.0就是不好装,以前安装成功过一次
但是后来一直在as3上装着用

网友:
1

楼上不防将库里面的.lib文件,改为.scs试试

网友:
建议你装LINUX企业版,之前我们装了好多次REDHAT,都不成功(硬盘串口),用企业版,兼容性不错

网友(2009-09-06):
谢谢8楼的大侠,解决了,可是为什么我在公司的就不需要改成.scs,而且还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
CADENCE 高速PCB设计与仿真

网友(2009-10-16):
我也是在找scs的工艺库的。

网友(2010-10-2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没解决

网友(2012-04-16):
//-FATAL EROOR-// SPICE Reader: Library or section not found

这句话很关键

网友:
是不是要指定一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2012-08-23):
model文件的扩展名必须是.scs结尾的才行,搞了两天,一改扩展名居然可以了,吐血,对cadence无语,类UNIX系统对文件的扩展名没有特别规定,只是起标识作用

网友(2012-11-18):
刚遇到这个问题,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表示直接改的话仿真结果就不对了。。。。。。。。。。求解啊,大神

网友(2014-07-28):
回复 网友B:

   as4怎么样?

网友(2015-09-24):
感谢8楼,解决了。。实验室的软件太老了

网友(2016-11-16):
还有种方法:http://bbs.eetop.cn/thread-473316-1-1.html
在setup-environment-usercmdlineoption里添加+cs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