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FPGA中的SSN问题?

楼主(2008-04-01):
如何解决FPGA中的SSN问题?
同步切换时有噪声,信号胡乱翻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2008-05-03):
这个可能是你的供电系统有问题,如果板子是你自己做的,注意一下电容放的够不够多,位置是否合适.

网友(2009-02-10):
从时域、频域和SSN方面去分析,主要是旁路电容怎么使用

网友(2011-03-30):
也想知道!請大家多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