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钟输入的slave接口模块如何设计?

楼主(2008-04-01):
有时钟输入的slave接口模块如何设计?
比如像spi slave?
有时钟输入,但时钟只在ss_n为低时有效。用异步的方法能设计吗?
用同步的方法又需要一个高频的时钟采样。

网友:
像spi这种slave,它的数据是和送过的时钟同步的,但是你内部的时钟不能采用这个时钟,而且内部时钟频率至少要是这个时钟的四倍才可以保证正常,因为存在不同时钟域的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
用高频时钟采样,肯定是可以处理.但是像spi 接口的flash,
它是不需要高频时钟就可以工作的,它的内部肯定不可能对spi clock再采样。
不清楚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在FPGA内部的话,用过采样就可以了嘛,我一般喜欢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