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及 Hspice 时域热噪声仿真

楼主(2008-04-01):
大家好,请问有人试过用Spectre 或 Hspice在 时域内对电阻的热噪声进行仿真吗?
以前的噪声仿真都是在频域内进行仿真的,但是我想用电阻的热噪声得到一个白噪声源,所以想在时域上进行仿真,之前想用Verilog-A的white_noise函数来得到一个等效的噪声源,再与理想电阻进行串联从而描述实际的电阻情况,可惜white_noise这个函数不知道为什么在瞬态仿真中怎样也跑不出结果来,在SpectreS及Hspice_VA_2007_09上都没有结果,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的热噪声等效电压源为下面所示:

// VerilogA for random, resistor,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resistor(p, n);
inout p, n;
electrical p, n;
parameter real R = 50k;
analog begin
        V(p, n) <+  white_noise(4 * `P_K * $temperature * R, "thermal");
end

endmodule

file:///C:/DOCUME%7E1/GAOM9/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jpg图中RES为Verilog-A写的热噪声源,R0为理想电阻。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请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

楼主:
大家好,是不是white_noise这个函数仅能在.AC仿真中使用,所以在.TRAN仿真中不能起作用?

网友:
我也一直想找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在进行系统仿真,一般也是在matlab中认为的添加。

我想的更多了:

我希望能够在时域仿真时能够体现出所有的噪声,如热噪声,flick noise,ktc等

但也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2008-07-04):
很需求spectre使用手册

网友(2009-05-17):
好象在瞬态仿真中噪声是仿不出来的

网友:
The following paper may help a little.
Kawai, N., Kawahito, S.
Noise analysis of high-gain, low-noise column readout circuits for CMOS image sensors
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 Devices. Feb. 2004, P185-194

网友(2010-10-16):
thanks for kindly shar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C:

    nice!!!!

网友:
回复 网友D:

    sha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nice very ni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g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C:

    hot 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ectre hspi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me doma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taihaole !

网友:
回复 网友C:

    hen hao!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me doma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good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good good good !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ectrum analyz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hot noise !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god!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ectre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ectre good !

网友:
回复 网友C:

    analog/RF 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bmiwzm analog!

网友:
回复 网友C:

    Analog De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C:

    RF IC de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C:

    Hspice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nice nice good !

网友:
回复 网友C:

        Hspice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hspice

网友(2012-02-03):
在瞬态仿真中噪声是仿不出来的

网友(2012-04-14):
你们刷这么多回复,一个有用的也没有。。最近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想在Hspice瞬态仿真中加入噪声的影响,也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楼主现身说法一下吧

网友:
应该SPECTRE可以做。

网友(2013-12-18):
回复 楼主:

   遇到与楼主相似的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02-08):
回复 网友E:
请问层主最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4-04-15):
请问层主最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4-07-15):
我觉得white noise的描述语言是用的频谱密度的概念,而如果用这种表达式描述就意味着只能配着。AC进行仿真。如果把热噪声描述为和时域相关的表达式,我觉得配合可以进行trans noise仿真的软件应该就可以仿真瞬态noise了吧。可能理解的不对,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