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解CMOS差分放大器的小信号增益???

楼主(2008-04-01):
如题,如何通过简单方法和一些直观的了解获得CMOS差分放大器的小信号增益???

网友:
具体看拉扎维的书,一般就是跨导乘以输出电阻,具体跨导和电阻看书

网友:
1

小信号分析,由差模信号输入导出输出信号,用这个思想求一下吧

网友:
多看书,多手算一下,做多了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2008-05-25):
做成小信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