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C8313中 UPM 编程burst 读/写 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8-04-02):
各位大侠好,  请教一下,  我想把MPC8313设置成UPM 编程模式,  同时支持burst 的读写模式, 请问寄存器要如何设置才对?  程序又要如何才能触发burst 读写呢?  在线等候,  非常感谢!

楼主:
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2008-06-28):
zen mo没人回答

网友(2008-08-01):
查看8321的手持,上面有详细的寄存器设置方法。因为我手头没有手册,所以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设置。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2010-12-05):
OR里面可以配置

网友:
FREESCALE网站有专门的UPM配置工具下载,可根据时序自动生成参数,请楼主去FREESACLE网站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