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8-04-02):
利用单片机做一电子音乐盒,要求:1.能显示其播放的时间(不低于15秒) 2.至少播放三首歌曲 3.具有功能键:播放、暂停、下一曲
需要电路图和原程序
请求各位高手为在下帮忙!

网友:
干脆请别人帮你做算了

楼主:
楼上的说的即是,可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出先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定时计数器T0、T1、外部中断1和外部中断2能不能同时产生中断,这几者之间是否会有问题啊?
还有就是设置了中断优先级之后会不会响应高级的中断而影响低级的中断

网友:
因为按键中断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建议以音频产生计数器的中断为最高级,时间记数为其次.按键的最后.而且按键方面使用同一个中断为好,可以几个按键共享一个中断.这样应该就不会出问题了.你是不是在做毕业设计?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帮助!这不是毕业设计,是我自己做这个玩的!

网友:
按键共享中断是不是要额外的输入引脚来分辨啊?
音乐播放得解码芯片吧,
计数器让他一直循环,停止/下一曲的按键中断程序中清零了显示屏就行了,播放时间只有很小的误差,不碍事.
暂停键冻结显示屏,并停止传输数据,就OK了.
播放键读取数据传到解码芯片,并开始计数,驱动显示屏.
停止键清除显示屏,停止传输数据,恢复数据指针指向歌曲块首地址.
下一曲键清除显示屏,赋给数据指针当前数据块下一个数据块的首地址.
编个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
办代户口,解决户口疑难问题15606855000

快速办理中国国籍.(成人及儿童的户口身份证办理).
解决没有户口落户问题.户口迁移到异地.核实个人身份
及资料.办理异地机动车驾驶证(小车C1照.无需要考试)
15606855000

楼主:
我在做硬件电路时,以上的功能都实现了,可就是当我加上时间的译码芯片后播放的音乐就受到了很大影响!我用的译码芯片是HEF4511BP。原则上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加上这个芯片就出问题了?是不是加入它后对音频放大的那块电路有什么影响?(我用的音频放大器是LM386)如果是,那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2008-05-18):
请將目前的進度说明不然好像完全由別人來做, 這樣不太好.

网友:
话题要有针对性   乱七八糟的问题  乱七八糟的回答1
!!!!

网友(2015-04-23):
The inputs are ground referenced while the output automati-
cally biases to one-half the supply voltage. The quiescent
power drain is only 24 milliwatts when operating from a 6 volt
supply, making the LM386 ideal for battery 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