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对于A/D的影响

楼主(2008-04-02):
我们设计了一个十位A/D,测出来只有8位左右。
考虑有两种可能,一是芯片做的不好,二是PCB的问题
芯片好不好还得再设计,不妨先看看PCB是否有点问题
我专门测了一下PCB上电源和地的电压差
说明一下,数字地和模拟地在芯片内部是分开的,都是在PCB板上通过公用地连起来的
数字电源-公用地(3.3V)抖动越在800-900mV之间,模拟电源-公用地(3.3V)抖动约在300-400mV
大出乎我的意料,本来以为模拟电源-公用地的抖动会很小的,毕竟十位A/D,满幅2V,一bit对应于2mV左右
这么大的共模电平抖动,很难保证不会有一部分转变成差分电平
请问有做过10位A/D的大虾,这样子的模拟电源抖动是正常的么?

非常感谢您的阅读和回答

网友:
有没放supply bypass cap?
尽量放在靠近芯片管脚附近
测量电压抖动的时候,0点的参照点是在哪里,真正影响电路的是芯片的vdd和gnd之间的电压差抖动
如果电路PSRR好,未必会那么敏感:)
有没做ground 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