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芯片程序如何操作

楼主(2008-04-03):
大家好,本人是一想学习下祼体芯片,如何才程序下载到芯片,它的步骤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讲得不好,我公司的芯片程序是叫别人写的,然后程序与芯片邦定在电路板上.本人就不知是如何去开发这种祼体芯片,
这么多高手,很诚恳志向你们请教下,各位帮了小弟,多谢啦

网友:
祼体芯片,
不明白,可以具体讲讲嘛?

网友:
没听明白,讲清楚些吧

网友(2008-05-13):
看你的问题我都晕了,不知所云啊

网友(2008-06-15):
1. 首先啥叫裸体芯片?

2. 你有所谓的程序,我想一定会有一个与之配合的MCU/DSP,如果是市面上常用的类型,你可以买个编程器来烧入程序。

网友:
做一个探针卡,把管脚引出来就可以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