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DTV2.51中如何生成.alf文件

楼主(2008-04-03):
在SDT V2.51中如何生成.alf文件
一个工程voice,它的lib包含一个文件叫做dstlib.alf,
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个工程叫做dstlib.apj.
dstlib.alf是不是dstlib.apj中某个文件转换来的?如何转换?

楼主:
生成.alf文件
1选择根目录
->Project->Edit Project Template->New…
输入名称:Createalf,点击OK

2点击OK按如下填写.
1)
在Input Partition中输入
Object      <obj>.o
然后点击 按钮add
在Output Partition中输入
Libraries    <$projectname>.alf
然后点击 按钮add
在Command Lines中输入
<armlib> <config$armlib> <$projectname>.alf {obj|<obj>.o}

3选择根目录
->Project -> Edit Variables for Key.apj…..
添加如下变量.Name: config$armlib   value: -c –o 然后点击OK

4编译就会生成alf文件,如有问题先删除一个源文件,再添加,再编译.
自己明白了一点,自己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