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的电压与电流模式。。。

楼主(2008-04-03):
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比如从一个电压模式的dc-dc转变为电流模式的dc-dc,(电路功能不变)那原来电压模式中的那些电路模块仍然可以使用呢?
或是两个电路是孤立的,需要从新设计?
谢谢!

网友A:
voltage改成current mode
我猜想EA可以不用更改
但是compensation network會需要更改
另外尚需current sense circuit
和 v to i將sawtooth和inductor current相加作slope compensation
current limiting可以除掉了
current mode本身有cycle by cycle current limiting
不知這樣對不對,大家一起來討論下吧
有錯也請糾正我!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tage改成current mode
我猜想EA可以不用更改
但是compensation network會需要更改
另外尚需current sense circuit
和 v to i將sawtooth和inductor current相加作slope compensation
current limiting可以除掉 ...

jerwei,

有个疑问关于current mode。。。sense 电流的幅度(vsense=isense*Rf),compensation ramp的幅度,和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这三者电平幅度之间的关系?
不知可能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jerwei,

有个疑问关于current mode。。。sense 电流的幅度(vsense=isense*Rf),compensation ramp的幅度,和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这三者电平幅度之间的关系?
不知可能解答?
谢谢!!

我想主要是要符合ma>=0.5m2
--->   (vh-vl)/aTs>=0.5*(0-Vout)/L
aTs為sawtooth由vl至vh時間
Vsense amplitude則是與sawtooth為相同量級

楼主:
有点清楚了。。
呵呵。。谢谢!

网友:
从电压模到电流模,一定得大改,不说架构问题,单就补偿问题就差远了,电压模有两个共扼极点,而电流模的两极点是分裂的,因此电压模都是在芯片外部进行补偿的,因其需要的补偿电容大。

网友:
如果为了限流值比较精确,限流比较器也还是需要的。

网友(2008-05-04):
做好斜坡补偿&频率补偿

网友(2008-06-06):
真是张见识

网友:
关于voltage mode and current mode buck converter design
(1) 两个mode的补偿方法不一样,主要因为系统的零极点的位置和个数不一样,所对应的compensation method不一样。
(2) 对于current mode,有一个问题不能避免,就是当duty cycle大于50%时,存在一个Subharmonic oscillation,所以就需要一个slope compensation method。
(3) 其他的一些functional blocks可能可以公用一下

网友:
两个电路结构又很大的差别,最重要的是电流模比电压模多一个反馈,所以系统的稳定性上面可能会比电压模来的复杂。

但是一些基本的单元应该可以用的,比如启动电路,BG,Bias等

网友:
问下楼上
从DCDC系统而言,怎样去定义Error OP的要求呢? 比如Gain SR 之类de

网友:
一点看法!

电压模式通常是电路设计简单,应用难,而电流模式却刚刚相反,而且不仅仅补偿存在难度,内部的逻辑控制部分更加复杂。细节需要考虑许多问题。
建议你将EA的open loop gain控制好,此外如果补偿RC放在die上,要预留出足够的地方保证phase margin够用。具体的电路是否需要大改,还需要看你的电路。有兴趣加我,发消息给我!

网友:
EA要求带宽要小,这样才能防止输出出现大的抖动
gain的话既然用作反馈中,增益还是要比较大
此外对失调电压也有要求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这样,补偿方式不一样

网友(2008-07-07):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