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版本的Linux系统支持Cadence 5141?

楼主(2008-04-03):
我最近准备安装Linux 和Cadence 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但是由于电脑比较新,而我有的Linux安装盘为red hat AS4 版本,比较老,所以装的时候提示说不能发现硬盘,打电话询问Linux技术支持,说建议装最新版本的Linux,只是我怕新版的Linux会不支持破解的Cadence5141,所以想请问有哪些高一点版本的Linux系统支持Cadence5141?我想这里的人可能对此有所了解,所有就到这里发帖询问,希望斑竹不要删帖,谢谢。

网友:
不要想了,很多笔记本不提供linux下的sata驱动的,用vmware装redhat as3上足够快了,我的笔记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装了vmtools后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共享文件夹,实时交换数据,得益于双核和2g内存,速度还蛮快。

不过装vmtools的时候选分辨率要1280 X 800 , 后来就可选回这个,否则就没这个分辨率可选

网友:
窗口那里选不要改变客户机的分辨率,在客户机系统里选分辨率1280 x 800, 再全屏,搞定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新版本的linux内核已经换了,cadence5141只支持老内核,没法安装在新版本里的。用虚拟机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redflag DT5.0版本 ,很好用的~~ 支持中文~~

网友:
我在Debian 4.0 Etch下安的Cadence,没有问题。
这个版本支持SATA,内核是2.6.18的,更新些的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2008-09-27):
红帽子企业版5系列不支持IC 5141,4系列的开始不支持SATA,安装的时候最好装4系列的最高版本,我用4.6安装完成了。

网友(2009-03-30):
我的问题与楼主一摸一样,还把redhat刻成盘了装还是不行,痛苦!用虚拟机装了一夜,装上去以后我刚买的康博酷睿双核+1G内存像拖拉机!鼠标都拖不动。只想问一下,纵观linux领域,哪一款软件向前能够支持SATA接口,向后能够支持cadence 软件包的?感激不尽!

网友:
RHEL5的不支持ic51,只能用RHEL4,x的啦,RHEL4不支持SATA硬盘,不过你只用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就行了,应该在高级选项里面,从ACHI模式改为Compatible(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试一下RHEL AS 4.7 或者suse 10 吧,这两个版本应该都可以的,我都试过

网友A:
呵呵,cadence方面,我可是高手了
现在没有哪个版本的linux,我还不能装上cadence,无论是redhat(不管4还是5)/suse/redflag/magiclinux,对我来说安装cadence都是小菜一碟,当然前提是要有licence才能用。

我的建议: 版本老的cadence安装在老的redhat(<=4) , 版本> 5141usr3 可以安装在redhat5或者其他任何新的linux系统。 满足以上两条要求,基本麻烦很少。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库兼容性问题,但是使用usr3以后的版本,安装在新系统上,安装的时候还是会有问题(安装之后不会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老的/bin下面的tar sort(可到redhat4/3或其他低版本linux)暂时替换新系统/bin的tar sort。
当然cadence安装问题很多,以上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让你安装上cadence。

网友(2009-06-20):
何不IC610呢

我在Ubuntu 810 安装了IC610 一切都很完美,只不过cdb的库需要转成OA的

网友:
Ubuntu V8.0 以上也支持Cadence 5141, 我在自己的PC上安装成了。

网友:
red hat 9.0支持

网友:
推荐红帽子企业版3.0/4.0吧

网友:
5141安装不上是因为新版本的内核改了

网友:
目前常用的Cadence IC版本是IC5.0IC5033IC5141,从根本上来说,限制安装和运行的唯一问题就是Linux发行版本对线程的支持能力。  Linux有两种线程机制:LinuxthreadsNPTL,早期是Linuxthreads,中期是两者并存,现在最新的只使用NPTL了。多数大型软件如 IC5.0IC5.033IC5141LDV5.1Oriacle 9i等大规模设计软件,采用了十分保守的方案,使用的是早期的linuxthreads机制。  与线程相关的是Linux动态链接库glibc的版本。不论是什么linux发行版本,只要glibc2.2x~2.3x的,都保留了 Linuxthreads线程机制,都可以安装并运行上述系列EDA软件;但是,当glibc发展到2.4以上后,由于glibc2.4以上版本取消了 linuxthreads线程机制,全部使用NPTL机制,因此是不可以运行 IC5.0IC5.033IC5141LDV5.1Oriacle 9i等大多数保守的软件采用linuxthreads线程机制的的软件,而且由于采用glibc2.4+Linux发行版本的许多软件采用了该动态链接库进行了重新编译,因此不可以将glibc降级以便安装EDA工具(除非是Linux高手水平到达了可以完全采用Linux源代码进行编译一个采用 glibc2.4-版本之下的全新定制的Linux发行版本!)  注意许多包含两种线程机制的Linux发行版本,当其默认线程机制是NPTL而不是linuxthreads时,将系统变量LD_ASSUME_KERNEL设置为2.4.1就可以了。  安装时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找不到解压缩文件,那么就下载一个ncompress版本来使用就好了(如RedHat没有该工具、Suse却有该工具,版权上的事情我们就不去考虑了),或者按照别的资料上介绍的,修改 io_fltr.cprocess_file.c文件而采用其它的解压缩工具也是可行的;另一种情况是安装时需要tarsort两个软件,采用 NTPL机制编译的tarsort文件是不能安装Cadence的,所以,不妨将旧版本(如RH7.2)的tarsort文件替换掉当前版本的对应文件。很懒的朋友,干脆拷贝一个在低版本上安装后的可执行文件夹到当前Linux版本,配置好环境变量后,也是可以顺利运行的。  现在该提到实际发行版本了:我使用过的,RedHat7.xRedHat8.RHEL AS1.xRHEL AS2.xFC1FC2可以很直接使用;RedHat9.xRHEL3.xRHEL4.xFC3FC4SUSE8.xSUSE9.x SUSE10.0(部分早期编译版本,后来编译版本不可用)、Ubantu(目前面世的所有版本)等都是可以使用的。FC5FC6等采用的是 glibc2.5xglibc2.6xMandrake10采用的是glibc2.4,因此是不能安装IC5.xx的。查看发行版光盘的RPMs下,以glibc开头的rpm文件(如glibc-devel-2.3.5-34.i386.rpm)就可以看到glibc的发行版本(示例是2.3.5),就可以确定该Linux版本是不是可以安装EDA工具了。  特别提示:最新的Cadence IC610版本采用NTPL机制,因此可以支持现在所有的最新Linux发行版本。但是数据库从ODBA模式改成OA模式,一方面以前的数据格式需要进行转换后才能使用(IC610提供转换工具),另一方面License方式也与IC5.x很不相同。

网友:
red hat 9就可以吧,我的就是在这上面装的

网友(2009-07-20):
我安装后的情况是这样子,RHEL5能够成功安装cadence5141usr4以上的版本,安装后电路图编辑、版图编辑和模拟仿真好像都没有问题,但我用dracula工具的命令(LOGLVS、PDRACULA等)时却出现找不到库的问题
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果你不用dracula,你可以在任何Linux系统上安装和使用ic5141usr4以上的版本,具体可参考下面连接的解决方案

http://www.edaboard.com/ftopic297992.html

另外,我安装SLED 10 sp2 成功解决了sata硬盘的问题,默认方式安装5141也没有问题,如果喜欢suse系列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很多版本都支持,REDHAT 4

网友(2009-09-27):
引用 网友A:
呵呵,cadence方面,我可是高手了现在没有哪个版本的linux,我还不能装上cadence,无论是redhat(不管4还是5)/suse/redflag/magiclinux,对我来说安装cadence都是小菜一碟,当然前提是要有licence才能用。 我的 ...

谢谢相告

网友(2014-01-25):
网页打不开

网友:
地址不对呀

网友:
suse10.1行吗

网友:
linux 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