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翻译一句英语,看了半天看不懂,汗啊~~

楼主(2008-04-03):
这个最三天学会hspice教程当中的一页,我想问的是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note:#is either a sweep or a hardcopy file number."其中的sweep和hardcopy是很么意思啊,最好整句都给翻译下来,谢谢了。
还有一个也看不太懂,汗~~~~

其中第五条是什么意思啊,右面是对应的图。
谢谢了。

网友:
第一句话的意思好像是 :# 指代一个关于扫描或者hardcopy(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文件的数字,从使用角度来看,仿真完之后会生产成一系列的文件,包括.ac0, .tr0 等等,其中#就是指代ac等后面的 数字,当然# 也可以是1,2等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 不要有堆叠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