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hat enterprise 5下安装ic610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在red hat enterprise 5下安装ic610的?
我在安装时遇到下面的问题: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eda_sof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eda_sof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ClassLoader.java:1586)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ClassLoader.java:1503)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Runtime.java:788)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System.java:834)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LoadLibraryAction.java:50)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Toolkit.java:1437)

at java.awt.Toolkit.<clinit>(Toolkit.java:1458)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70)

然后就退出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在RHEL3 AS上可以成功安装

网友:
安装过IC530, IC610 没有装过, 以前IC530 是在RH7.2 上装的.

楼主:
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在启动icfb时出现如下错误: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7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7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 error 3 serial 1741
\o
&copy; 1992-2006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62 error 9 serial 1764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1 error 8 serial 1766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55 error 9 serial 176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6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6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7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7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7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7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7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7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76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大家指教!多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头疼阿!!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redhat 5太新了,好多eda tools在上面安装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很强大!

IDC评测网永远支持您!

网友:
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好像是在xorg.conf里面加上下面一段就可以了,lz试试看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网友(2009-01-04):
我也碰到错误,在fedora 9下安装ic610,安装正常,但运行报错,有没有人解决了?
Resource id:  0x42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2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42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2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2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8 (X_MapWindow)
  Resource id:  0x42000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1 error 8 serial 14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58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5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6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6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7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7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7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8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9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9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9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9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9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9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99
\e Display :0.0 Error "RenderBadPicture (invalid Picture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163 serial 15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4 error 3 serial 15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6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6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6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6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7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7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8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9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9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9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9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9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9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8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8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9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9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9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62 error 8 serial 17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0 error 3 serial 17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32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bcb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lock+0x2e) [0xbcb90e]
#2 /usr/lib/libX11.so.6 [0xf5efe109]
#3 /usr/lib/libX11.so.6(XQueryTree+0x25) [0xf5eec635]
#4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 [0xa4209e1]
#5 /usr/lib/libX11.so.6(XCheckIfEvent+0x94) [0xf5ed0da4]
#6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19hiiFlushWidgetEventP7QWidget+0x2e) [0xa41f83e]
#7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16HiQConsoleWindow11writeLogMsgEPKcj+0x143) [0xa4bec13]
#8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6HiQCIW11writeLogMsgEPKcj+0x61) [0xa4bbfa1]
#9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PrintToCIW+0x11d) [0xa40d83d]
#10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FlushCIWOutPortCB+0xf4) [0xa419134]
#11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FlushPort+0xf) [0xf7e8686f]
#12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BPutsCB+0xd2) [0xa4195c2]
#13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PutStringPort+0x74) [0xf7e71364]
#14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PrintPort+0x93) [0xf7e763f3]
#15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 [0xf7e495de]
#16 /home2/EDA/IC61/tools/lib/libvirtuos_sh.so(voiInfo+0x37) [0xf6f6eb21]
#17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BaseInit+0x1278) [0xa410448]
#18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main+0x92) [0x877f192]
#19 /lib/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e6) [0x8c55d6]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bcb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unlock+0x31) [0xbcb831]
#2 /usr/lib/libX11.so.6 [0xf5efe011]
#3 /usr/lib/libX11.so.6(XCheckIfEvent+0x189) [0xf5ed0e99]
#4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19hiiFlushWidgetEventP7QWidget+0x2e) [0xa41f83e]
#5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16HiQConsoleWindow11writeLogMsgEPKcj+0x143) [0xa4bec13]
#6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6HiQCIW11writeLogMsgEPKcj+0x61) [0xa4bbfa1]
#7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PrintToCIW+0x11d) [0xa40d83d]
#8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FlushCIWOutPortCB+0xf4) [0xa419134]
#9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FlushPort+0xf) [0xf7e8686f]
#10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BPutsCB+0xd2) [0xa4195c2]
#11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PutStringPort+0x74) [0xf7e71364]
#12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PrintPort+0x93) [0xf7e763f3]
#13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 [0xf7e495de]
#14 /home2/EDA/IC61/tools/lib/libvirtuos_sh.so(voiInfo+0x37) [0xf6f6eb21]
#15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BaseInit+0x1278) [0xa410448]
#16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main+0x92) [0x877f192]
#17 /lib/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e6) [0x8c55d6]
#18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12OpenAccess_46oaCell4findEPKNS_5oaLibERKNS_12oaScalarNameE+0x31) [0x877efe1]
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  Backtrace:
#0 /usr/lib/libxcb-xlib.so.0 [0xbcb767]
#1 /usr/lib/libxcb-xlib.so.0(xcb_xlib_lock+0x2e) [0xbcb90e]
#2 /usr/lib/libX11.so.6 [0xf5efe109]
#3 /usr/lib/libX11.so.6(XCreateGC+0x26) [0xf5ed34f6]
#4 /home2/EDA/IC61/tools/QT/lib/libQtGui.so.4(_ZN19QWidgetBackingStore7bltRectERK5QRectiiP7QWidget+0x9b) [0xf69c967b]
#5 /home2/EDA/IC61/tools/QT/lib/libQtGui.so.4(_ZN14QWidgetPrivate10scrollRectERK5QRectii+0x4ad) [0xf69ca7bd]
#6 /home2/EDA/IC61/tools/QT/lib/libQtGui.so.4(_ZN7QWidget6scrollEii+0xb1) [0xf691e9e1]
#7 /home2/EDA/IC61/tools/QT/lib/libQt3Support.so.4(_ZN12Q3ScrollView12moveContentsEii+0x1c0) [0xf65fd150]
#8 /home2/EDA/IC61/tools/QT/lib/libQt3Support.so.4(_ZN12Q3ScrollView14setContentsPosEii+0x4f) [0xf65fcdef]
#9 /home2/EDA/IC61/tools/QT/lib/libQt3Support.so.4(_ZN10Q3TextEdit14scrollToBottomEv+0x57) [0xf6652177]
#10 /home2/EDA/IC61/tools/QT/lib/libQt3Support.so.4(_ZN10Q3TextEdit6appendERK7QString+0x1fe) [0xf664d4be]
#11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16HiQConsoleWindow11writeLogMsgEPKcj+0xe3) [0xa4bebb3]
#12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_ZN6HiQCIW11writeLogMsgEPKcj+0x61) [0xa4bbfa1]
#13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PrintToCIW+0x11d) [0xa40d83d]
#14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FlushCIWOutPortCB+0xf4) [0xa419134]
#15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FlushPort+0xf) [0xf7e8686f]
#16 /home2/EDA/IC61/tools/dfII/bin/32bit/icfb.exe(hiiBPutsCB+0xd2) [0xa4195c2]
#17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PutStringPort+0x74) [0xf7e71364]
#18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ilPrintPort+0x93) [0xf7e763f3]
#19 /home2/EDA/IC61/tools/lib/libil_sh.so [0xf7e495de]
icfb.exe: xcb_lock.c:77: _XGetXCBBuffer: Assertion `((int) ((xcb_req) - (dpy->request)) >= 0)' failed.

网友(2009-03-01):
我在 DEBIAN下面安装遇到同样问题 。。。

我在 DEBIAN下面安装遇到同样问题 。。。正 在 寻找解决之道。。。。。。。。。。

网友:
你是怎样解决第一个问题的阿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装上libxp就行了,

靠,老子搞了两天,
我是我第一个问题,

另外,大家先别用5呢,
靠,太差劲了,

先用rhel4吧

哎,这几天 都郁闷死了,

大家包容呀,虽然有些牢骚,但把经验放上来了

不想楼主,竟然不把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说出来,

太自私了

网友:
果然,下载libxp
修改下Xorg.conf
重启X就好了

网友(2009-08-26):
libxp 安装完以后怎么加参数?rhel 5跑eda确实有问题,centos 5也装不上ic610呢

网友:
libxp 有很多版本,装哪个?

网友:
还是用el4比较靠谱。本人el4安装ic610成功,没有报任何错误。

网友:
解决了,但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2009-11-25):
装上libxp就行了,

靠,老子搞了两天,
我是我第一个问题,

另外,大家先别用5呢,
靠,太差劲了,

先用rhel4吧

哎,这几天 都郁闷死了,

大家包容呀,虽然有些牢骚,但把经验放上来了

...
引用 网友A:

说得没错

网友(2010-01-23):
我装的5,机器不支持4

网友: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eda_sof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eda_sof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libawt.so: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ClassLoader.java:1586)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ClassLoader.java:1503)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Runtime.java:788)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System.java:834)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LoadLibraryAction.java:50)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Toolkit.java:1437)

at java.awt.Toolkit.<clinit>(Toolkit.java:1458)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70)

请问daisyniu,你的这个 问题在red hat enterprise 5中是如何解决的,我也是这个问题,安装到现在仍没有解决,请帮忙谢谢了!

网友(2010-04-10):
装上libXP就行了。这个rpm包在RHEL5的安装光盘中可以找到,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光盘里找到这个包安装后没事了。

网友:
用centos5.4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0-06-15):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0-10-30):
谁能详细点说一下呢,一二个问题都遇到了,第一个是缺少x11 libxp的依赖包,第二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

网友(2012-05-01):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解决的是那个问题,badwindow的display的那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帮助啊。我用的redhat E5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解决的是那个问题,badwindow的display的那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帮助啊。我用的redhat E5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解决了吗,badwindow的display的问题,求帮助啊。我用的redhat E5

网友:
可不可以啊,求具体安装步骤

网友(2012-07-26):
mark一个。还是老老实实装回RHEL 5.4.

网友(2014-04-05):
回复 网友E:

    如果加上代码~~就开不了机子了

网友(2014-09-06):
cadence ic610对redhat版本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2016-12-31):
回复 网友F:

   输入命令:XLIB_SKIP_ARGB_VISUALS=1 icfb&
问题解决,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