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配置空间中要设置6个基地址寄存器?

楼主(2008-04-04):
各位大侠,为什么PCI的配置空间中,设置了6个32位的基地址寄存器?偶窃认为,设置一个就够了啊,各位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设置了6个?

网友:
很多PCI设备功能比较复杂,也可能要在软件上保持兼容,而旧的软件包括Mem空间、IO空间等等。如硬盘控制器

网友(2008-07-30):
BAR0和BAR1是用来访问Local端配置寄存器的,其余4个基地址寄存器是用来挂接多个设备的

网友(2008-09-08):
这要看你设备本身的功能了,如果设备上只有memory空间,没有io空间,设置一个当然可以了,但规范里边并不会规定具体某些设备的功能,只能给出一个最全功能设备的定义,如果你没有用到其他的,当然可以不设置,这就是规范。最常用的就两个,一个映射io空间,一个映射memory空间,因为pci规范里边规定了这两种空间类型,所以必须给出映射到该空间的基址。

网友(2008-12-03):
一个够了,多个更好,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