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state 与 sustained tri-state的区别

楼主(2008-04-04):
各位大侠,tri-state与sustained tri-state在硬件实现上有什么区别?恳请解释!

网友(2008-09-08):
tri-state就是简单的双向信号,而sustained tri-state是低电平有效的三态信号,它与tri-state的区别在于任何一个设备驱动完它以后,还要接着驱动一个时钟周期,而且s/t/s的信号需要上拉电阻,以使没有任何设备驱动他时,保持一个无效电平,即高电平。详细请参阅pci规范。

网友(2009-10-12):
终于懂了

网友(2009-12-20):
學習中
終於有些懂了
3q~~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