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导入HSPICE的MOSFET工艺库啊?

楼主(2008-04-04):
(图片)

网友:
加一个语句,途径不含中文就好。比如
.lib "D:\Digital\lib\mix025_1.lib"
新手,只是在实验课上用过几次。

网友:
楼上的写法有点问题。
如果MODEL文件中带section(即有.lib tt之类的语句),则用
.lib '模型文件' tt
之类的语句,注意文件名之后还有点东西哦。

如果模型文件只是一个典型的模型,没有.lib语句,则用.inc包含到网表中就可以了。

文件路径中的目录分隔符跟操作系统一致就可以了,Windows版hspice可以用"\"也可以用"/"。

网友:
.lib 'model name' tt/ff/ss/sf/fs

吧model放在你仿真的目录里面就可以了,不用加路径了。

网友A:
请问下这里的仿真目录是指Hspice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吗?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查看了工艺库里的说明,其中TT只包含N,PMOS如果我的电路中有电阻和BJT是不是加上以下语句:
.LIB 'mm018.l' BIP
.LIB 'mm018.l'  RES其中mm018.l是库文件名,求教知情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里的仿真目录是指Hspice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吗?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查看了工艺库里的说明,其中TT只包含N,PMOS如果我的电路中有电阻和BJT是不是加上以下语句:
.LIB 'mm018.l' BIP
.LIB  ...

仿真目录是你建的一个目录,不是安装的目录。要用电阻和bjt管子就要加相应的模型。

.lib 'XX' res
.lib 'XX' bip

网友(2008-12-05):
嗯,學習到了,這個論壇相當不錯哦!

网友(2009-10-26):
正好有用!谢谢!

网友:
笨点的方法把 model 复制粘贴

网友(2011-11-11):
还是不明白啊~~不用导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