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验证的问题紧急求救☆☆

楼主(2008-04-05):
1、对RTL代码加激励信号是不是只能用C语言,可以把二进制文件烧到FPGA板子上去做激励信号吗?怎么烧进去
2、怎么用晶震时钟和PLL得到我想要的时钟频率呢
3、怎么在PC机上看输出信号的波形呢?

谢谢高手指点啊!!!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FPGA验证平台

有個工具可以方便達到FPGA驗證電路.
將HDL Code用Xilinx ISE 或 Altera Quartus 合成電路後,
programm到此工具的FPGA board, 再用提供的軟體將波形訊號送到電路Input,
將電路執行出來的Output顯示在波形上, 可以方便檢視電路的正確性.
還有可以將HDL code裡面的訊號再抓出來觀察.
FPGA验证平台

网友:
楼主的想法也是可行的啊,
我这里加一点,前期可以做功能仿真的,激励信号是可以用Verilog写的,你可以看看资料共享里,下一本叫《writing testbench》的书看看。
楼主,你是刚接触FPGA的开发吧!!!要好好努力了!!

网友:
想看FPGA内部的信号,我是用Xilinx的,所以有个工具叫ChipScope,非常的强大!!可以看见相关的任何信号!并显示在PC上
ALTERA,LATTICE也有相应的工具!!
如果是看管脚的输出信号,您老用示波器也可以的吧!!

网友:
您的第2个问题,只要看下相关芯片的手册,指南,有关PLL,DCM使用的部分就应该会了

网友:
fpga verific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or simulation in which you can "write" stimulus and check waveform.

网友A:
xilinx的chipscope 是可以看波形,但采样速度好象不高,其实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内部信号就专门拉到端口来看。
至于时钟,FPGA对时钟的处理并不是很强,我所知道的xilinx的芯片提供的DCM可以将输入时钟做一些诸如相位变化,分频,两倍频的时钟出来供逻辑使用。
加激励就要看你的激励的复杂程度了,关键是你需要挂什么外设就找相关的外设来,如果不能提供相关的外设就需要想办法制造出相关的时序信号来,这就有很多方法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chipscope 是可以看波形,但采样速度好象不高,其实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内部信号就专门拉到端口来看。
至于时钟,FPGA对时钟的处理并不是很强,我所知道的xilinx的芯片提供的DC ...

老大,你对ChipScope理解了没啊,你到底会用到什么程度啊!
采样时钟是看你芯片内部的信号自己来选的,如果用主时钟,难道你FPGA内部的信号要快过主时钟!!!!!
那可就是毛刺了,抓毛刺,我想不是Chipscope出生的目的!!
然后用主时钟将信号采样N次(自己设置),保存采样信号到FPGA内部BLOCK_RAM,再有JTAG的时钟读出来到PC,怎么说采样速度不高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chipscope 是可以看波形,但采样速度好象不高,其实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内部信号就专门拉到端口来看。
至于时钟,FPGA对时钟的处理并不是很强,我所知道的xilinx的芯片提供的DC ...

这个人根本就是对Chipscope一窍不同,一个25万美金的工具,居然说比不上传统的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
你以为XILINX,ALTERA,LATTICE都是象你一样出来混的啊!!!
出来混,连工具手册都没看看,就来瞎说,误导别人,我只能不礼貌的对待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chipscope 是可以看波形,但采样速度好象不高,其实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内部信号就专门拉到端口来看。
至于时钟,FPGA对时钟的处理并不是很强,我所知道的xilinx的芯片提供的DC ...

XILINX的rocketIO听说过吧,3个G以上的传输率,Chipscope照样在用!!采样不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chipscope 是可以看波形,但采样速度好象不高,其实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内部信号就专门拉到端口来看。
至于时钟,FPGA对时钟的处理并不是很强,我所知道的xilinx的芯片提供的DC ...

还说把内部信号拉出来看,天啊,上百个信号拉出来!!!!!强烈建议您好好学学Chipscope

网友:
本人使用quartus II 的SignalTap II工具来看FPGA内的信号,做法是: 先把你要实现的功能编制完成后,让quartus分析下( 或者可以先综合下也可以) ,然后点quartus软件的工具里的SignalTap II,quartus就会启动它,然后把你要看的信号加入SignalTap II中(注意下你的FPGA的资源,太多信号和过大的采样深度会耗费你FPGA太多的资源的),然后编译,下载到FPGA中就可以看到你要看的信号了(SignalTap II的使用可以看相关资料);
至于你说的要使用FPGA上的PLL可以用quartus软件中自带的IP核,名字应该是ALTPLL这类的,把输入时钟的管脚与你的晶振相连,填上输入频率和调节IP核的系数或者直接在输出频率上填上你要的输出频率就可以(注意一点,PLL的输出频率与你的输入频率和PLL的倍频、分频系数有关,有时候你填的输出频率,它会告诉你不可用的,并显示为红色);
在这里就回答你第2和第3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人根本就是对Chipscope一窍不同,一个25万美金的工具,居然说比不上传统的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
你以为XILINX,ALTERA,LATTICE都是象你一样出来混的啊!!!
出来混,连工具手册都没看看,就来瞎说,误导别 ...

学术讨论,得饶人处且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术讨论,得饶人处且饶人

谢谢教诲!!!!!!

网友:
感觉楼主需要分清一下仿真,调试,验证这几个概念!!

网友A:
在多时钟的系统,有时候需要关注多个时钟域之间的异步处理关系,这时候对于精度要求就很高了,这个时候逻辑分析仪就显得更好用了,至于在单时钟系统,那用chipscope可能更好用些。另外就是内部信号查看的问题,几百个信号都拉出来看我想也不太现实,但是是否我们真的有必要把几百个信号都拉出来看呢?恐怕也不会,大部分时候都是看关键信号,多数时候还是看仿真。芯片设计中用FPGA验证芯片,需要同时用好几片FPGA才能放下整个芯片,信号也不少,但也就是在出错的关键点看看信号,probe几根就可以了。
我曾用过一个硬件加速器,专用做芯片快速验证,可以将硬件和软件仿真结合起来,testbench可以完全在pc上用行为级的code来写,实际硬件用FPGA实现,在pc上仿真看波形。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这种加速器软件硬件一起卖,有点贵,上百万美金。
对于FPGA设计,小弟我也是附带做点,确实才疏学浅,还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难怪国内芯片设计业这么垃圾了!我现在知道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多时钟的系统,有时候需要关注多个时钟域之间的异步处理关系,这时候对于精度要求就很高了,这个时候逻辑分析仪就显得更好用了,至于在单时钟系统,那用chipscope可能更好用些。另外就是内部信号查看的问题,几百个 ...

你这样的回复难道不是在炫耀!!!!我就是不便跟你说我是做什么的,那是国家机密,但你这样的水平
居然在做验证的,我还有什么信心用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芯片!!!

网友:
小弟承认才疏学浅,但兄台也太过于抬举小弟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能混迹芯片行业,最多也就是把我所在的公司搞垮,或者还没到那天就被公司fire掉了.可没那么大的本事让大家对中国芯片业失去信心哈.我相信中国的芯片和FPGA行业还是有很多像你这样的高手存在的,祝愿中国芯片行业和FPGA行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