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综合出来的clock和reset模块为unmapped

楼主(2008-04-05):
首先介绍下情况
1. 对多路选择的multiple clock, 已经设置了set_case_analysis并且disable_timing了
2. 对分频的时钟都在分频寄存器的Q端 create_generated_clock
3. 门控时钟没加什么constraints
4. clock和reset的module都设置了dont_touch, set_ideal_network,以及set_drive 0

问题是:
DC synthesis的结果是clock和reset module都是unmapped cell,其它cell都正常, 看violator report里面的critical path, 时钟的period, latency, uncertainty等attribute都对着,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时钟和复位module都是unmapped cell呢? 网表里面这两个module都是GTECH的东西,确实没有mapping到technology library里面的gate cell。

部分网表如下:

//这里本来应该是个register的
  \**SEQGEN**  gate_en3_reg_0_ ( .clear(N9), .preset(1'b0), .next_state(
        gate_en), .clocked_on(N13), .data_in(1'b0), .enable(1'b0), .Q(
        gate_en3[0]), .synch_clear(1'b0), .synch_preset(1'b0), .synch_toggle(
        1'b0), .synch_enable(1'b1) );

//这里应该是个mux
  SELECT_OP C79 ( .DATA1(pll_fout1), .DATA2(clk_ext1), .CONTROL1(N0),
        .CONTROL2(N1), .Z(clk_main) );

请各位大侠指教:
1)时钟和复位module为什么会是unmapped cell呢?是不是我对时钟和复位的约束不对?
2)如果这个情况是正常的,我怎么仿真呢?把网表里面的clock和reset删掉,换成behavior rtl code来仿真可以不?不然GTECH的东西有相应的simulation model吗?

网友:
你小子呀?不是下周台湾人就会来帮你们搞定这个design么?到时候,怎么解决的,一定要告诉我啊!

网友(2008-05-20):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9-08-15):
dont_touch设置有问题啊。你设置了这个东西,他就不给你MAP了

网友:
i've encountered this before, but that's caused by the librar file do not have a flip-flop instead.

网友:
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看看解决方法。多谢lz

网友(2010-03-16):
都don't_touch了,怎么可能去map呢。

网友:
看网表嘛。。。

网友:
估计是对那两个模块设置dont_touch了

网友:
2楼正解。设置了clk为dont_touch属性,所以不会映射到cell。
对仿真没有影响吧。

网友(2012-05-02):
多看多学多听大家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