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8-04-05):
我们的课程是设计一个SRAM。其中一个小模块是将读写WR信号转换成prec,实际功能上是没有任何改变的,相当于导线似的。但是老师给的参考电路图中,“读”信号的路径中加了四个反向器,有意比“写信号”多出几个门的延时。如此设计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
老师解释得有些简略含糊,好像是“写”信号的后续操作要比“读”信号的要复杂些,所以前面的传输要缩短时间,为后面节约时间,最终能达到读写同步的效果。
自己还是不太理解,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吧,谢谢!

网友:
我想你们的设计是否是基于FPGA的?
如果是的话,我们在设计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做时序约束而采用的折中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教过俊龙的工程师,针对(altera的FPGA),他们在库中提供了LCELL,就是为了专门做timing的,
我建议楼主试试用LCELL代替4个not,观察一下试验结果。。
我抛个砖,希望高手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