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求解,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05):
要想中断返回,除了恢复regs之外,是不是还要做两件事情?恢复pc,和恢复cpsr。问题是,arm是不是根据系统模式,在访问寄存器时,选用不同的影子寄存器?例如在fiq模式下,对R10的访问就是R10_fiq,而不是用户模式那个?如果是这样,是先恢复pc,还是先恢复cpsr?先恢复pc的话,就不会继续往下执行,就不能恢复cpsr了啊?如果先恢复cpsr,那么系统的模式改变了,那把R14恢复到pc也不行啊?因为在中断前arm自动把下一指令地址放到R14_fiq中,但是如果恢复了cpsr,系统模式就变成了user模式,把user模式下的R14恢复到PC显然不对啊?

网友(2008-09-27):
pc和cpsr同时恢复,pc恢复由软件完成,cpsr恢复为硬件进行。

网友(2014-09-19):
是的,PC和CPSR同时恢复
LDM r13! {r0-r3,r12,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