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放,-3dB带宽重要还是单位增益带宽重要?

楼主(2008-04-06):
如题.why?

网友:
个人意见,只是选取的参照不同而已吧!有区别吗?

网友:
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A:
在开环用作比较器或者preamp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f-3db更重要
当然,在GBW有限的时候,为了提高f-3db,只能牺牲gain了

网友:
刚好在做比较器,同意楼上

网友(2008-08-20):
我认为unit gain bandwith 重要
可以看一下拉扎维,里面讨论速度时
时间常数都是unit gain bandwith
当然是单极点系统了

其实我认为增益和3db带宽对速度都有影响
unit gain bandwidth刚好是这两者的乘机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当然  前提是单极点系统,

网友:
op通常用在闭环下,开环的gbw通常演变成闭环的-3db(buffer)

这时候说开环的gbw和闭环的-3db是一回事

开环应用 比如比较器的setting time,preamp 当然是看开环的-3db了

网友:
看你是开环还是闭环用了,这个并没有绝对

网友:
单位增益带宽可以更好地反应一个运算放大器的性能,因为单位增益带宽是3db带宽和增益的乘积

网友B:
算了一下,在比较器不受摆率限制的情况下,GBW一定时,提高3dB带宽最多只能给速度带来40%的提高,而带来的最小分辨率的损失远远大于40%。

网友:
高速的话GBW更重要些吧?!

网友:
借题请问下做比较器用的时候..比较器的实际工作频率一定要在-3db带宽以内么?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开环用作比较器或者preamp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f-3db更重要
当然,在GBW有限的时候,为了提高f-3db,只能牺牲gain了

在作比较器时f-3db是体现在速度上吗?具体怎么计算的?有没有公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了一下,在比较器不受摆率限制的情况下,GBW一定时,提高3dB带宽最多只能给速度带来40%的提高,而带来的最小分辨率的损失远远大于40%。

学习中,能不能给出计算公式,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中,能不能给出计算公式,学习一下,谢谢

弄反了,一定的GBW和输入下,减小带宽可以提高增益极限下速度可以提高40%而不是减小。用艾伦书中的式(8.1-7)得到提高增益后的延时,Tp=k*Tc*ln(2k/2k-1),k代表增益提高的倍数也就是带宽减小的倍数。Tc代表带宽减小之前的时间常数,k*Tc就是减小之后的时间常数,这个式子的极限是0.5,k=1时是0.7,速度反而提高了。

网友:
是不是开环的话速度取决于-3dB带宽,而闭环应用则取决于GBW?

网友:
一般开环看0dB带宽,闭环看-3dB带宽,闭环看0dB带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不同应用场合的要求不同吧,在闭环中,当然是GBW重要了

网友:
同意前面一位人兄说的开环看GBW,闭环看3DB,其实可以这么想,假设最简单的情况下,极端的例子:开环GBW=闭环3DB(对于单极点的单位缓冲器)。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一般做开环分析,或者环路分析,因此看GBW!!

网友(2011-06-05):
回复 网友D:

    顶,比较认同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讨论的是电流型的还是电压型的运放?

网友(2014-03-25):
回复 网友E:
豁然开朗

网友(2022-01-07):
个人认为主极点才是影响速度的,不管你开环还是闭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