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片上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06):
有一芯片内嵌日历时间模块,需要精确的32.768KHz时钟驱动。以前我们采用片外加晶振的方法实现。但是最近客户为节省成本,要求取消片外晶振,希望片上直接实现精确振荡电路,精度达到100ppm。本人有些疑惑,请教一下各位:
1)为节省成本而采用片内振荡器,此要求是否合理?
2)片内振荡器做成32.768K是否可行?精度能否达到100ppm?
3)如果可行,能否指点下哪种方式容易实现?(LC振荡,环路振荡……)

多谢多谢……

网友:
环路,但是精度上控制比较难

网友:
估计做在片内,成本会更高!!

网友:
有时候客户的想法真是天真。。。

楼主:
唉,没法子,客户既然提出了要求,我就得帮他分析成本结果。

网友:
个人感觉除非将晶振做在芯片封装内,否则全没可能。 集成电路上什么器件都要受工艺的影响,万分之一的绝对精度实在太高了

网友:
不可行,单独一个振荡器的频率变化范围可以到10%以上,还不要说0.01%了。

网友(2009-03-25):
正要作类似的工作,不过频率要10MHz左右,请问各位不用石英晶体、不用PLL,片内OSC的精度最高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we taped out one chip,1% with calibration.

网友:
同事有做过一个4M,3%变化的内部振荡。

网友:
100ppm?真的需要这么高吗?外接晶振如果质量稍差都达不到这个精度。maxim有代替晶振的硅振荡器,精度一般也就3%。
片内振荡器达到如此精度必须采用修调技术,成本会非常高

网友:
大叶黄杨

大叶黄杨

别名:冬青卫矛
学名:Euonymus japonicus Thunb.
英文名:Japan Euonymus
别名:冬青卫矛、正木、扶芳树、四季青、七里香、日本卫矛。
科名:卫矛科 Celastraceae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达5米;小枝近四棱形。叶片革质,表面有光泽,倒卵形或狭椭圆形,长3—6厘米,宽2—3厘米,顶端尖或钝,基部楔形,边缘有细锯齿;叶柄长约6—12毫米。花绿白色,4数,5—12朵排列成密集的聚伞花序,腋生。蒴果近球形,有4浅沟,直径约1厘米;种子棕色,假种皮桔红色。花期6—7月,果熟期9—10月。
  各省普遍栽培,供观赏;本种极耐修剪,是良好的绿篱材料。
  江苏植物研究所试验表明本种对二氧化硫抗性较强。用插条或扦插繁殖。栽培的变种很多,常见的有银边冬青卫矛,叶边缘白色。金边冬青卫矛,叶边缘黄色。金心冬青卫矛,叶面有黄色斑点,有的枝端也为黄色。斑叶冬青卫矛,叶形大,亮绿色,叶面有黄色。
  [形态特征]
  大叶黄杨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小枝略为四棱形,枝叶密生,树冠球形。单叶对生,倒卵形或椭圆形,边缘具钝齿,表面深绿色,有光泽。聚伞花序腋生,具长梗,花绿白色。蒴果球形,淡红色,假种皮桔红色。
  常见变种有:金边大叶黄杨,叶缘金黄色;银边大叶黄杨叶心具金黄色斑点,均为重要观叶树种。
  [习 性]
  大叶黄杨为温带及亚热带树种,产我国中部及北部各省,栽培甚普遍,日本亦有分布。喜光,亦较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亦较耐寒。要求肥沃疏松的土壤,极耐修剪整形。
  [栽培技术]
  繁殖:常用扦插繁殖,以梅雨季节扦插生根快。选择半木质化成熟枝条,12-15厘米长,插入沙、土各半的苗床,插后20-25天生根。
  扦插于春、夏进行均可,以6月梅雨季节扦插半成熟嫩枝发根较快,生长亦较好。插后初期要搭棚遮荫,保持苗床湿润。扦插苗生长速度远远大于播种苗。大叶黄杨通常培育成球形树冠再栽植。
  管理:苗木移植多在春季3--4月进行,大苗需带土移栽。主要管理工作是修剪整形。经修剪者,其枝条抽生极易,故一年需多次修剪,以维持一定树形。
  大叶黄杨虫害有长介壳虫、扁刺蛾及黄杨斑蛾危害叶部,应注意防治。介壳虫,可用松脂合剂20倍液防治;扁刺蛾及黄杨斑蛾在幼虫期用40%氧化乐果或水胺硫磷1000倍液防治。
  [用 途]
  大叶黄杨叶色光亮,嫩叶鲜绿,极耐修剪,为庭院中常见绿篱树种。可经整形环植门旁道边,或作花坛中心栽植。其变种斑叶者,尤为美观。住宅可用以装饰为绿门、绿垣,亦可盆植观赏。

网友:
100ppm ,绝对不可能

网友(2010-01-26):
it is possible
the best performance is 67ppm

网友:
是有可能的。有现成的产品的。
不过其实是你们的客户要求你们降价而已。因为即使做在里面,方式没变,成本只是转到你们身上而已

网友:
这属于不合理要求。
开环控制,就算校准好了,温度系数也很大。

网友(2010-03-24):
各位,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做振荡器设计的人,如果是内部RC振荡器的话,其波动是否有一定规律呢,比如类正弦波?只要有规律的话,我们就能找到某个时刻固定温度下RC频率值的平均值,如果取平均,在时间的积累上会把误差抵消掉。
我最近做的试验结果是一天误差半分钟,精度还不够。不知道是否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对于批量我觉得很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