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fft选什么窗比较好?

楼主(2008-04-06):
100dB的ADC输出做fft看频谱选什么窗比较好
hanning、hanming窗好像主瓣跟旁瓣的衰减只有50多dB

楼主:
加了cadence 的calculator自带的hanning窗好像看不到旁瓣的信号bin

网友:
呵呵
我比较喜欢用blackman-harris窗

楼主:
但是信号与噪声底带差了100dB是不是意味着主瓣跟旁瓣的衰减要100dB左右啊,不然就会由于旁瓣的泄露看到信号bin

楼主:
呼唤大侠解答
thx
为什么我的问题都没人回答啊
太土了不屑与吗?

网友(2008-05-11):
请问:主瓣、旁瓣、信号bin分别是指什么?

网友(2021-07-28):
2021的我也有这个问题。。。  blackman和blackmanharris有什么区别呢